求助:有谁用过或是了解陶瓷电机

楼主(2004-05-07):
前几天在网上看到一种陶瓷电机,太厉害了,尺寸小29.1*24.1*5.5mm,每步分辨率高达20nm,只有不到50克重量。哪位高手用过或者了解,请指点一下工作原理。另外,我要是自己用单片机控制它的运动可以吗,不买它的专用放大器。

网友A:
在哪看的,哪厉害了? 介绍一下网址

网友B:
http://www.emotioncon.com/chp_2_4n.asp 你们可以到这里看看。

网友C:
如果可以的话,您必须自己做一个放大器,但是厂家不一定回告诉您所需要的参数。并且,你必须要和光栅尺配合使用,否则它毫无精度而言,所以,你的控制器也必须有反馈通道。另外,我公司是此产品的代理商,如需进一步了解,请和我公司联系。 联系电话:010-84285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