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MCGS实现数据交换

楼主(2004-05-07):
我想VB与MCGS实现数据交换,不管是利用ODBC还是DDE,为什么就没有人知道呢?还请高手指教!! 我的E-MAIL:magicoo@163.net

网友A:
首先,使用odbc当然没有问题:通过vb,访问mcgs创建的数据库。 然后,我们有利用dde访问mcgs的简单例程,欢迎索取。 明天我到单位给你发邮件吧!

网友B:
能否给我也发一个dde访问mcgs的例程?谢谢! 我的e-mail是:bmnx1983@163.com

楼主:
请问winterswimer:你知道通过VB是怎么样访问MCGS的数据库的吗,如果你知道的话,麻烦你也给我发一个,谢谢你!!

楼主:
怎么还没有发给我呢,大哥,我急需啊!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C:
邮件已经发出,是通过OLE自动化,mcgs和vb进行数据交互的工程样例和vb源代码。 请到此网址, 免费下载: http://www.hmitech.com/support/McgsFunctionExamples/index.htm Mcgs和Vb间进行数据交换的工程样例1: 通过DDE进行数据的交换 DDE数据交换概念 DDE数据交换MCGS例程 DDE数据交换VB例程 ---------------------以下信息来自《mcgs高级开发指南》,如果大家有发行的光盘,安装高级开发包后,就可以看到: 通过OLE自动化和其它应用程序交互 MCGS组态软件本身的自动化功能可以帮助用户在其它应用程序中很方便地操纵MCGS组态软件的运行。比如说,用户可以在一个程序里指挥MCGS运行环境打开某个窗口、执行某个策略、或者向某个设备发出命令等等。基本上,在MCGS组态软件中用户脚本程序可以完成的功能也都可以通过MCGS组态软件的自动化功能来完成。 MCGS把其核心作为一个对象包装起来,把MCGS的大多数功能作为对象的属性和方法暴露出来,使其它的应用程序通过OLE自动化来操作MCGS,在Visual Baisc、Excel、Access和、Delphi中都可以通过OLE自动化来取得MCGS实时数据库对象,编程操作MCGS提供的属性和方法。

网友D:
能发份给我吗?谢谢了 hongyue9@citiz.net

网友E:
我也需要,twtm1@126.com,谢谢!!!

网友F:
兄台 我也需要一份 jypdg@163.com 谢谢!

网友G:
我也想邀,lisawzl@eyou.com

网友H:
在Visual Basic中操作MCGS: 假定MCGS运行环境正在运行一个工程,且该工程有20个数值型数据对象,其名称为Dat01到Dat20。要求用VB编制一个应用程序,该程序的界面如下图所示,按“从MCGS读数据”按钮时,能把MCGS中Dat01到Dat10的值读回显示在左列文本框内,按“向MCGS写数据”按钮时,能把右列文本框内输入的数据写到MCGS的Dat11到Dat20数据对象中。 Dim DatObj As Object Private Sub Form_Load() On Error Resume Next Set DatObj = GetObject(, "McgsRun.DataCentre") If Err Then MsgBox ("请先启动MCGS运行环境!") End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Cmd_Read_Click() Dim msg As String, tt As Variant For i = 1 To 10 msg = "Dat" + Format$(i, "00") DatObj.GetValueFormName msg, tt Txt(i) = Format$(tt) Next i End Sub Private Sub Cmd_Wirte_Click() Dim msg As String, tt As Variant For i = 1 To 10 msg = "Dat" + Format$(i, "00") tt = Val(Txt(i + 10)) DatObj.SetValueFormName msg, tt Next i End Sub 在Assess、Excel中都有对应的VB程序可以编程,实现对MCGS的各种操作,其方法和在Visual Basic中基本相同,可参考上面的代码进行。 GetValueFormName,SetValueFormName 注意这两个方法名字写错了,要把form 改为from. 一个小小的发现,还请mcgs在5.6版把它改过来!!

网友C:
非常简单的dde连接模式: Attribute VB_Name = "Form1" Attribute VB_GlobalNameSpace = False Attribute VB_Creatable = False Attribute VB_PredeclaredId = True Attribute VB_Exposed = False Private Sub Form_Load() Text1.LinkTopic = "McgsRun|DataCentre" Text1.LinkItem = "Data1" Text1.LinkMode = 1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_LinkError(LinkErr As Integer) MsgBox "Please run the McgsRun.exe" End Sub Private Sub Text1_LinkNotify() MsgBox "Please run the McgsRun.exe" End Sub

网友C:
可以提供通过dde,vb和mcgs通讯的简单例程。

网友C:
bmnx1983@163.com;hongyue9@citiz.net;jypdg@163.com;lisawzl@eyou.com;magicoo@163.net请查收例程!

网友H(2004-06-13):
能否也给我发一份,关于通过dde,vb和mcgs通讯的简单例程! niuxinglin@126.com 谢谢!!

网友I:
是呀能不给给我也来一份shihaibox@163.com

网友J:
如果你的数据通讯量很大的话,建议你通过ACCESSS数据库为桥梁来通讯 效率很高哦

网友K:
请给我发一份,我的邮箱是:wangy@hengyu-tech.com.cn

网友A:
能否也给我发一份,关于通过dde,特别是vb和mcgs通讯的简单例程!感激! phmeter@163.com 曹

网友L:
winterswimer:请给我也发一份,谢谢! superye_w@sina.com

网友M(2004-07-19):
能否给我发一份! 我的E-mail:pagechen2004@yeah.net 谢谢!!

网友N(2024-04-09):
好久之前的帖子了 ,

网友C(2005-08-31):
MCGS软件和TPC常见问题解答   欢迎到http://bbs.hmitech.com进行讨论!   ----------------------------------   请访问:   http://www.hmitech.com/support/FQA/index.htm   ----------------------------------      ARM系列TPC产品特性是什么   LCD的特点是什么   LCD术语有哪些   McgsE.dat有什么作用   McgsE.ini有何作用   NTOUCH在干扰比较严重场合如何使用   ntouch支持的打印机型号有哪些   SETUP.INI有什么作用   TFT液晶屏结构及原理是什么   TPC报警数据存在哪   TPC的IP地址是多少   TPC的RS485针脚是怎么定义的   TPC的注册码文件在哪里   TPC会删除新的历史数据吗   TPC上电前需要准备什么工作   TPC是如何进行命名的   TPC为什么不打印   TPC为什么提示“存盘空间不足”,或者提示乱码   TPC为什么提示“内存不足”   X86系列TPC系统启动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报表数据存盘停机处理   表面声波触摸屏工作原理是什么   表面声波触摸屏特点是什么   测试网络是否已连接   触摸屏常见问题有哪些   触摸屏工作原理是什么   触摸屏主要类型有哪些   电容式触摸屏的特点有哪些   能否用嵌入式(nTouch)来进行拨号 启动TPC之后为什么不出现启动画面   嵌入式系统的特点   如何处理TPC错误加载驱动   如何更改TPC的启动画面   如何让恢复出厂设置   如何设置TPC密码   如何升级下位机的点数   如何升级下位机的运行环境   如何实现TPC-双系统启动   如何实现同一个变量的双向传输   如何使用TCP/IP网络连接下载工程   如何使用TPC的背光功能   如何校准触摸屏   如何选择TPC启动方式   什么是RS-232-C接口   什么是RS-485接口   什么是触摸屏   什么是嵌入式系统   什么是液晶屏   为何下载工程提示下位机版本不正确   为什么TPC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为什么TPC与PLC的通讯速度慢   为什么嵌入版的退出策略不能执行   为什么下位机的版本不正确   为什么装载的位图下载到TPC后会变得很模糊   下载工程后出现白屏现象的原因   液晶屏的性能参数有哪些   液晶屏是如何进行分类的   液晶屏显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O(2006-08-29):
看来这里高手如云,以后有的学了

网友P(2010-04-30):
您好! 我是一个在校大学生,我想学习有关VB、mcgs和下位机(单片机)通信相关的知识。您能发一些例题或者资料给我吗?

网友P:
您好! 我是一个在校大学生,我想学习有关VB、mcgs和下位机(单片机)通信相关的知识。您能发一些例题或者资料给我吗?   我的邮箱是:511437685@qq.com

网友Q(2010-08-10):
我 按例程做了 怎么不行  能发个 vb的程序和mcgs的小程序吗   不胜感激

网友Q:
能发个OLE 通讯的 vb程序和MCGS YINGX52100@126.com 不胜感激

网友R(2010-11-18):
winterswimer: 可不可以发一份关于通过dde,vb和mcgs通讯的简单例程! 非常感谢!sunkai120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