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注塑机节能改造

楼主(2004-05-07):
请问,注塑机变频与变量泵有什么区别,电机功率占总功率的百分多少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回答呀?真失望~~~~~~!!!!

网友A:
变量泵是改变注塑机马达的功率因素,变频是自动调节马达转速来使马达满足注塑各个过程的不同功率需求而不用通过卸油来将多余能量释放掉,从而实现节能.注塑机变频改造主要是改马达,注塑机发热管消耗的能量不能节能.电机功率占总功率70%左右.

网友B:
请教 闯荡江湖: 现在采用变量泵方式的多还是变频泵方式的多,大约占多大比率。

网友C:
在改造方面的话,用变频方式较多,因为改造起来方便,几乎不用改变原有的设备,注塑机厂方也有选用变频方式的.节能效果很不错.

网友D(2004-06-14):
有在浙江从事注塑机改造的朋友吗?咱们交流交流。

网友E:
注塑机用变频方式实施节能改造后节能也许是绝对的,但对电机、油泵,和谐波引起的干扰对电气系统的影响有多大呢?变频器反应的滞后性对生产周期的影响是否该纳入改造后的成本效益评价?对于注塑机改造用的变频器的选型,重点应该考虑哪些方面? 以上问题请各位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