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教李工

楼主(2004-05-07):
李工: 实在着急,只好直接向您请教了: 西门子MIDIMASTER VECTOR变频器的电压检测电路中的那两个接成对管的三脚贴片元件A7S是什么芯片? 此芯片接成的对管在主板上随处可见,不搞清楚没法对电路继续分析,恳请李工指教!

网友A:
没有机在身边,有可是三极管!

网友B:
A7是两个二极管封装在一起的

楼主:
谢谢二位! 在西门子变频器中全部是接成对管使用的,在主板上随处可见,如果是二极管的话,都是起稳压作用的吗?如果是三极管又是什么用法? 实在难以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