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power tool 不能连接opc server 问题.

楼主(2004-05-07):
deng_lp先生您好: 多谢前面的解答。 opc power tool已经装了,也运行了。就是和本地opc server连不上。(opc server也已运行)请指教。

网友A:
opc power tool 重新安装一下, 用默认安装,不要选为client 。 运行后, 选取增加 opc server . group,item.

网友B(2005-01-22):
我这本地的服务器可以。 那为什么连远程的opc服务器就不行呢? 谢谢高手赐教 邮箱:novil-223@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C(2005-02-23):
我的本机可以,远程不行.而且用POWERTOOL 可以看到OPC SERVER的数据,但是我在增加变量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增加了,死活就是没有数据显示.都是问号,请问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