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 参数P0010 为2 无法修改

楼主(2004-05-07):
请问: 在维修MM440-7.5Kw 变频器时,进行数据初始化后, P0010的值为2(维修状态),无法将其设置为1,而且电源电压仅能在 200-240V之间调整.

网友A:
是不是应用等级加了密?方法:工厂复位,用电脑写参数,无件坏,只有修了

楼主:
谢谢:hotize,无法进行工厂复位。请问如用电脑写参数!

网友A:
去搞个MM440的光盘!上面有个软件包!自己看看吧!

网友B:
将r0200中的数据读入P0201,断电再上。

网友C:
请梁志指教:如何将r0200的数据读入P0201?非常感谢!

网友D: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 很多参数都访问不到,无法复位,并报错F0052,头疼!

网友E(2004-10-20):
mm440变频器不知如后输入P0201,请教

网友F:
是访问等级不够,应该在专家级,任何参数都可以访问

网友G(2011-05-03):
查看R200中参数,然后写入P201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