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脉冲采集

楼主(2004-05-07):
我使用研华的pcl386卡进行脉冲采集,但现在手头没有脉冲信号,我怎么才能模拟一个脉冲信号,哪怕至一个脉冲也行,另外,我有一块pcld_880端子卡,脉冲信号应该怎么接入pcl836,clk?gate?gnd?三个针脚应该怎么接?

网友A:
用计数器记数或者测量脉冲信号频率,将脉冲信号接到CLK端,GATE门控信号默认高电平,然后就可以通过软件进行测量。可以用电源的开关来模拟一个脉冲,但要注意电源输出的高电平值要满足TTL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