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功率平衡怎么作?

楼主(2004-05-07):
我有一条皮带用两台电机拖动,我用了变频器后启动效果非常好,但是在运行过程中总是一个电流大一个小,一个电动一个发电,我认为是机械原因造成的所以我调电位器使一台快一台慢,静态没问题但是负载变化时还是有过压或过流出现,怎么弄。小生在此请教哪位前辈赐教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牌子的变频器。一般来说你说的情况可以用加刹车电阻来解决。

楼主:
TO:韩兄 你只是告诉了我怎么不让他跳过压,我的问题是怎么做功率平衡、而且用制动电阻只是把发电的那台解决了,但是电动的那台过流还是没解决,我要的是平衡,不是让多出的能量耗费掉。(动态平衡)

网友B:
用主从控制,力矩平衡功能。你用的什么牌子? 如果是ABB800,非常容易实现的。

楼主:
TO:龙兄 何为主从控制,是把一台做为主机另一台做为从动机吗?是用主机的模拟量输出来作为从动机的模拟量的输入吗?具体怎么做?我用的是不知名的变频器“吉那”,但是,是通用的,一般的端口都有!如果是我猜的那样具体怎么做啊!

网友C:
如果功能参数中有下垂特性的话可以考虑使用

网友D:
TO 模拟量: 你好! 是用主机的模拟量的转矩输(4-20mA或0-10V)出来作为从动机的速度模拟量的输入! “吉那”为青岛一变频厂家生产,应该没有转矩模拟量输出的。

网友B:
to analog 你的变频器要有力矩控制功能才可,V/F变频器不能做,要DTC或矢量控制型的。

楼主:
吉那的变频器是矢量控制的但是没有没有模拟量的转矩输出,可以问以下DTC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