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里有小行程的直线电机

楼主(2004-05-07):
只是需要5mm的行程即可,哪里有小行程的直线电机?请各位指点

网友A:
还有输出力是多少啊

楼主:
输出力很小,具体多少不知道,就是用直线电机推动夹紧一个橡胶的3毫米直径的软管,直到完全掐死管道,软管里面是0.1mpa的空气。请指教

网友B:
我想您可以使用压电陶瓷精密定位平台,它的分辨率可达100纳米或50纳米,推力可达32NM,如需要详细资料,请与我公司联系 电话:010-84285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