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ibus通讯回路阻值范围

楼主(2004-05-07):
一般一条profibus通讯回路从CPU至现场多个控制箱,且最后一个DP接头上的匹配电阻开关拨在ON上,我想问在断电状态下用万用表从CPU侧测量其profibus通讯回路阻值,正常范围是多少?或最大不能超过多少?

网友A:
您的问题我已转帖至工控论坛(www.chinaautomationbbs.com),我们将有专业技术支持为您解答,请点击浏览。我们论坛有多位国内外各品牌厂家的技术支持负责解答有关问题,欢迎您发发帖上来

网友B:
各位老师们好,我单位用的是总线结口是MODBUS,请问这种总线结口有什么好处和不利之处???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单位的PLC是MODICON的,请问一下,前半年自控室PLC柜CPU里面的程序丢失,我们费了好大劲才DOWN下来,(我们用的是FIX软件)请问怎样才能更好的下载,有没有人知道MODICON的PLC的,如果,请立即回话,谢谢!!!再一个是如果PLC的CPU上面的可充电池寿命到了也会造成PLC程序丢失,请问这个可充电池的最大寿命是多少???

网友C:
MODICON的PLC用FIX肯定不能下载,您可能搞错了,FIX是上位机组态软件,CPU电池的使用寿命和你系统的停机时间有关,停电时间长电池寿命肯定短,一般2~3年

网友A:
Modbus 协议是应用于电子控制器上的一种通用语言。通过此协议,控制器相互之间、控制器经由网络(例如以太网)和其它设备之间可以通信。它已经成为一通用工业标准。有了它,不同厂商生产的控制设备可以连成工业网络,进行集中监控。 此协议定义了一个控制器能认识使用的消息结构,而不管它们是经过何种网络进行通信的。它描述了一控制器请求访问其它设备的过程,如果回应来自其它设备的请求,以及怎样侦测错误并记录。它制定了消息域格局和内容的公共格式。 当在一Modbus网络上通信时,此协议决定了每个控制器须要知道它们的设备地址,识别按地址发来的消息,决定要产生何种行动。如果需要回应,控制器将生成反馈信息并用Modbus协议发出。在其它网络上,包含了Modbus协议的消息转换为在此网络上使用的帧或包结构。这种转换也扩展了根据具体的网络解决节地址、路由路径及错误检测的方法。

网友D:
NCDDD您好,我公司正在招募一位能开发MODBUS协议的兼职人员,主要工作内容是实现PLC和变频器之间的通讯,使用C语言编程,有变频器的通讯卡规则。可以发邮件至gena1223@sina.com和我联系

网友E:
我直接跟您说测量出来的电阻值应该是4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