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想用单片机检测三相电源是否正常工作,怎么做啊?

楼主(2004-05-07):
我想用单片机检测三相电源是否正常工作,怎么做啊?

网友A:
想检测什么呢?

楼主:
我只想检测三相电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B:
降压,分别连接三个光耦器,再加三个比较器。任一光耦不工作则缺相,比较器翻转则缺相过流,光耦工作比较反转则过压。可以同时见空三相。0755-83120087-1011夏云

网友C:
那么相序又该如何测呢?

网友B:
总共三路啊,相序有指示啊。如果你还想检测相位角,这个有必要吗?除非供电局有问题了。如果相位角作为一个参数来影响某个算法,比如电机的变频控制,那就要十分了解电机建模,按照起数学模型和控制算法去编写程序了,只要有耐心和基础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