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变频器启动△接法的电机?

楼主(2004-05-07):
我用变频器启动△接法的电机时,总是过载,将电机接成Y型就可以,请问是怎么回事?如何才能用变频器启动△接法的电机呢?谢谢!

网友A:
多大功率的电机?

网友B:
有了变频器还要这样启动吗?你这样的过载是正常的!

楼主:
电机是5.5kw "有了变频器还要这样启动吗?",您是指只要接Y型就可以是吗? △接法和Y型在正常运转时有什么区别吗? 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谢谢! 另:电机买来时就是△接法,所以我开始用△接法总不行.

网友B:
电机、变频器的额定电压都是380V吗?

网友C:
仔细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起动转距的参数是否太小了,着两种接法起动电流相差较大.

网友D:
如果原电机是三角形接法,可以接成Y型吗?对电机会造成烧毁吗?

网友E:
错误!错误! 条件不够,无法讨论。

网友F:
把变频器的型号和电动机的型号告诉大家,看是配套的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电机是5.5kw,380v,11.7A,△ 变频器是三菱A540-7.5-ch,也是380V. 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G:
请把有关的设置参数也告诉大家,

网友B:
参数0、3、9、80分别设为多少?可能是参数没设好!

楼主:
0:10 1:50 2:没动 3:没动 7:10 8:10 9:12 80:忘记设了

网友H:
本公司为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控制原理,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同类产品销售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I:
你的电机工作在380v是应该是三角形,接成星形当然是可以的,但电机的出力下降,这相当于额定660v电机接入380v的电源,我想是你的变频器没调好。

网友B:
参数“0”设太大,应设为6。

网友J:
iask说得没错。电机是5.5kw,380v,11.7A,△,。只有接成三角形,才能达到额定转矩,星型接法只能得到额定转矩的三分之一。想想y-△启动的原理吧。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变频器启动△接法的电机时,总是过载”?

网友F:
请问IXW: 你带的是那种类型的负载?

网友F:
iwx您好: 以下是说明的部分摘录,其中的注释可能和您用的变频器故障有关.建议您试测一下过载保护时间.电流.输出电压.输入电压.分析一下电源容量,负载惯性,转矩提升, 加速时间,保护电流,是否有问题,再判断一下配套是否有问题? 型号FR-A540-**K-CH 7.5 最大输出功率(KW)(注1) 7.5 输出 额定容量(KVA)(注2) 13 额定电流(A) 17 过载能力(注3) 150% 60秒,200% 0.5秒(反时限特性) 电压(注4) 三相,380V至480V 50HZ/60HZ   再生制动转矩 最大值/时间 100% 5秒 20% (注5) 允许使用率 2%ED 连续(注5) 交流电压允许波动范围 323至528V 50HZ/60HZ 电源一下(KVA)(注6) 17 注:1、表示适用电机容量是以使用三菱标准4极电机时的最大适用容量。 2、额定输出容量是指400V系列变频器输出电压为400V。 3、过载能力是以过电流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之比的百分数(%)表示的。反复使用时,必须等待变频器和电机降到100%负荷时的温度以下。 4、最大输出电压不能大于电源电压,在电源电压以下可以任意设定最大输出电压。 5、转矩是以从60HZ减速到停止时的平均值必须的而且随着电机的损耗有所变化。 6、电源容量随着电源侧的阻抗(包括输入电抗器和电线)的值而变化。 报警状态 保护功能动作时显示报警内容。可记录8次(对于操作面板只能显示4次) 祝好!

网友F:
iwx您好:(刚才的有问题,更正重发,请原谅)   以下是说明的部分摘录,其中的注释可能和您用的变频器故障有关.建议您试测一下过载保护时的:时间.电流.输出电压.输入电压.分析一下电源容量,负载惯性,转矩提升, 加速时间,保护电流,是否有问题,再判断一下配套是否有问题?         型号FR-A540-CH 7.5   最大输出功率(KW)(注1) 7.5   输出 额定容量(KVA)(注2) 13   额定电流(A) 17   过载能力(注3) 150% 60秒,200% 0.5秒(反时限特性)   电压(注4) 三相,380V至480V 50HZ/60HZ     再生制动转矩 最大值/时间 100% 5秒 20% (注5)   允许使用率 2%ED    连续(注5)    交流电压允许波动范围 323至528V 50HZ/60HZ    电源容量(KVA)(注6) 17    注:1、表示适用电机容量是以使用三菱标准4极电机时的最大适用容量。       2、额定输出容量是指400V系列变频器输出电压为400V。       3、过载能力是以过电流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之比的百分数(%)表示的。反复使用时,必须等待变频器和电机降到100%负荷时的温度以下。       4、最大输出电压不能大于电源电压,在电源电压以下可以任意设定最大输出电压。       5、转矩是以从60HZ减速到停止时的平均值必须的而且随着电机的损耗有所变化。       6、电源容量随着电源侧的阻抗(包括输入电抗器和电线)的值而变化。         报警状态 保护功能动作时显示报警内容。可记录8次(对于操作面板只能显示4次)       祝好!

楼主:
如是△接法,空载就过载. 我现在一直没去现场,可能是变频器设置没设好. 按星型接法只能得到额定转矩的三分之一的原理,看样子我又只能用△接法了,但要设哪些参数,设到多大才能不过载呢?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带的负载是低速也要求较大力矩的恒转矩负载.谢谢大家!

网友F:
IXW: 如是Y接法能正常工作,就星接用!变频器带△接法的电机很正常的,除非原来是Y接或要改变电压(或功率),你去现场看看变频器设置有没有问题,省得大家在这里猜谜.别忘了有结果告诉大家一声色.

网友B:
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越搞越复杂!参数按出厂值设定如果还不行则可能是变频器或电机(△接法)有问题了!你现在至少是参数“0”调太大!

网友I:
6与10关系很大吗?这个参数可以设到30。

楼主:
谢谢大家,我有了结果一定会告诉大家,不过可能还有一段时间去现场。 另:参数“0”是力矩提升参数,不知设大了会有什么后果?

网友B:
设大了就会跳“过载”、或“过流”。

楼主:
哦,是这样,那我要在低速下也保持足够的力矩输出,要设哪些参数呢?

网友K:
如果确认电动机和变频器的接法正确,则很有可能是参数0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B:
可用矢量控制!

网友K:
变频器的有关电动机的参数设置是否与电动机的铭牌数据一样?

网友L:
必须一样

楼主(2004-08-07):
所有关心这个论题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把参数“0”设小了,设为3%,就一切正常了。谢谢!

网友M(2010-04-17):
1.5KW星型接法电机低频转矩不够,可以改成三角形接法吗?

网友N(2011-05-15):
变频器输入380V输出只能接星型 输入220输出380才可接三角

网友O:
“如何才能用变频器启动△接法的电机呢?谢谢! ”

1、用变频器启动电机,电机的接法和工频时的接法一致;

2、用变频器启动电机,电机的接法和工频时的接法一致,不能随便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