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如何接受热电阻信号?

楼主(2004-05-07):
请问EM231如何接受热电阻的信号?或说如何将热电阻的信号转化为EM231可以接受的4-20ma的电流信号?我以前听别人说过可以接一个恒流源,但不知如何接?恒流源如何做?不知哪位高手知道,谢谢!

网友A:
用模拟量扩展模块EM231测量温度和监视指定温限,在该模拟量模块的一个输入通道上连接PT100温度传感器。为了把PT100的温度变化的电阻转换成电压,模拟量输出作为恒电流源而使用,即输出 12.5mA恒电流(如果PT100不允许12.5的大电流则应该作相应的调整〕 供给PT100传感器。在这个电路中,产生了5mV/C(摄氏度)线性输入电压. EM231把这个电压转换成数字量,程序周期地读这些数字量,并将所读的这些数,利用下面的公式计算出温度C: ---- T[C]=(温度数字量-0C偏置量)/1C数字量 ---- 温度数字量=存储在AIWx(x=0,2,4)中的值。 ---- 0C偏置量=在0C测量出的数字量,该值为4000 ---- 1C数字量=温度每升高1C的数字量, ----程序计算出带一位十进制小数点的温度值,并把该值写入信息1所属的变量单元中,信息 1为"Temperature=xxx.xC"再用TD200显示这些信息。在程序的初始化阶段中,用户可以输入高限和低限温度。如果测量温度超出所选范围,那么TD200温度监视器的第二行显示警告信息.若测量温度超过高限,那么TD200的第二行显示信息2,即"Temperature>xxx.xC"如果测量温度低于温度低限,那么TD200的第二行显示信息3,即"Temperature<xxx.xC" 硬件描述 温度传感器: ----PT100是铂电阻温度传感器,它适用于测量-60C到+400C之间的温度. ----计算PT100所需电流 PT100在0C时电阻为100欧姆,随着温度的变化电组成线性变化,大约是每摄氏度0.4欧姆,为了产生5mV/C的电压系数,需要提供12.5mA电流。由于模拟量输出精度为10微安/数,为了得到5mA输出电流所需的输出数必须为1250。因为AQW数据字向右移4位,因此输出数必须乘以16。这样,为了初始化模拟量输出Io位12.5mA电流,在AQW0中必须设置20000输出数。等式为:(32000/20mA*12.5mA=2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