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对供电线路的影响

楼主(2004-05-07):
仅可以挽救的两个帖子之一: 原作:飘风 飘风:《求助:谐波对供电线路的影响》 本论题共有1人回复 请教各位老师: 变频器谐波对低压供电线路的影响有那些?如何消除供电线路里的谐波? 请王仁详老师留下联系方法。 谢谢 飘风 以下是对《求助:谐波对供电线路的影响》的回复: 王仁祥: 2004-5-6 0:39:00 变频器属于非线性负荷,它从电网吸收非正弦电流,引起电网电压畸变,它既是一个谐波源,又是一个谐波接收者。作为谐波源,它对各种电气设备,自动装置、计算机、计量仪器以及通信系统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供电线路来说,由于谐波的作用,恶化了电网质量指标,降低了电网的可靠性,增加了电网损失,缩短了电气设备的寿命。其产生的主要危害有: (1)增加了电网中发生谐振的可能性,从而造成很高的过电流或过电压而引发事故的危险性。 (2)增加附加损耗,输电及用电设备的效率和设备利用率。 (3)使电气设备(旋转电机、电容器、变压器等)运行不正常,加速绝缘老化,从而缩短它们的使用寿命。 (4)使测量和计量仪器、仪表、自动装置、计算机系统,以及许多用电设备运转不正常或者不能正常动作或操作。 (5)干扰通信系统,降低信号的传输质量,破坏信号的正常传递,甚至损坏通信设备。 (6)某些情况下,它不仅产生谐波,而且还引起供电电压波动和闪变,甚至引起三相电压不平衡,会危及电网安全经济运行,并影响电气设备的正常用电和周边用户。 要降低谐波的影响程度,可以采取各种措施,但对于变频器来说,主要是在其回路中加装交流电抗器。 cdunw@vip.163.com

网友A:
ABB传动网站上有一个软件Drivesize2.2,可以进行谐波计算,告诉他电网短路容量,变压器的有关数据。。。。有谐波分析结果,如图形或数据。。。

网友B:
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C:
我知道这些,但除了电抗器没有更好的经济的解决办法。

网友D:
丹佛斯全系列变频器均内置双直流电抗器可有效抑制谐波!我公司是丹佛斯变频器授权代理和指定技术服务中心,欢迎来电交流(0532)3811796 http:www.bianpin.com

网友A:
ABB ACS550的双直流电抗器采用抗饱和的专利技术,较其他的直流电抗器相比,谐波电流低30-40%。 ABB传动公司正在全国各大城市巡回 map show.

网友E:
公司某些变频器在电网波动时就会当机自锁,但是其他一些变频器就没这个问题,我是初学,求教原因及改善方法,谢谢!

网友F:
我们公司有滤波器可以消除变频器的谐波,如果周围还有很多谐波源,也可以一起消除谐波,来电0754-8739178,传真:0754-8739179 访问:http://www.zyd.cn

网友G:
直接上LC滤波器就可以解决了,同时补偿系统的无功功率。

网友H(2004-06-11):
请教变频器的分时段恒压供水控制如何实现 如白天12小时压力目标值是0.25MP 晚上压力目标值是0.1MP

网友I:
电力中谐波污染是现在克服电污染的主要课题,在2002年由美国能源部正式向中国政府推荐美国EP公司高科技成果EP系列装置。它是解决目前世界上尚不能彻底解决的瞬时电源畸变现象,如各种频段的谐波、电涌、脉冲、瞬变等这种统称电能污染的这一世界难题。如想详细了解这一产品请来电咨询。 上海优能机电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电话:021—53866661 联系人:曾先生

网友J(2004-07-30):
ABB有专用的滤波器,

网友A:
6p
12p

网友K:
这个题目确实很受人们的关注。但是,有时候,为推销自己的产品,会把一些功能性的方案说过了头,知道的就罢了,不清楚的会上当。楼上居然有能“消除谐波”的说法。这可能吗?谐波消除得了吗?应该说消弱、消减比较客观。

网友F:
楼上指点得对,雅清受教! 在国家标准中有规定,各种谐波的畸变率都有一各限定的数值。如三次谐波,国家标准规定畸变率不能超过5%,我们公司生产的滤波器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I:
有的事情不知道的不要枉下定论,不要做个井底之蛙.你怎么断定全世界就没有这技术.我并不是针对你说这样的话.多学学东西多看看资料在发言.回复KDRJL

网友K:
哎呦,坏了,我忽略了“优能”的存在,刚刚看过你的帖子,既然“你的”装置能“彻底”解决谐波问题,不妨给我发一份相关的介绍,让我长长见识?让“蛤蟆”别在井里待着了?哈哈。在此谢谢了。

网友K:
科学也存在真伪之说。是不是讨论一下原理,不要在这里只说结论,不讲原由。那样有唬人之嫌。嘻嘻。“优能”,你说呢?把你的“绝技”亮出来吧。

网友L:
大家好小弟刚刚到此,以后请多多指教!!看过前辈们的帖子,多少又了解一点有关变频器的知识!!

网友L:
我的一点看法: 不管什么方法,只能减少谐波对供电线路的干扰,并不能彻底消除,由于变频器的品牌,应用环境不同,产生的干扰程度也不同,所以采取的抗干扰的方法也不应该完全一样. 我在某些资料上了解的方法: 详细内容请参见http://www.gongkong.com/exhibit/lunwen/paper_detail.asp?id=626

网友M(2004-09-01):
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请各位同仁帮助解决,谢谢! 有一生产车间电网,负荷一部分是变频调速, 一部分是直流调速.用自动进行低压无功补偿,自动控制器是JKL5C.补偿过程中出现了(1)控制器JKL5C的数字显示在功率因数0.7左右的时侯,JKL5C的指示灯一会显示超前一会显示滞后,接触器也跟着同步进行投切,(2)如果将变频调速直流调速停止运行,控制器JKL5C便可显示功率因数在0.95左右,接触器也跟着同步进行投切,这应该是正常情况. 第(1)种情况是谐波造成的吗?这时的真值功率因数是0.95吗?JKL5C的数字指示不准吗? JKL5C的指示灯为什么与数字指示不一制?这种情况应怎样解决?

网友N:
上边所述很正常,把变频器输入端加输入电抗器,直流变流器输入端加隔离变压器,电感要大些,无功补偿就不会来回投切,控制器JKL5C的数字显示会正常

网友O:
有的事情不知道的不要枉下定论,不要做个井底之蛙.你怎么断定全世界就有有有这技术.我并不是针对你说这样的话.多学学东西多看看资料在发言.回复优能

网友P:
关于谐波和无功补偿问题已引起各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在此特介绍一本书:王兆安等编著《谐波抑制和无功功率补偿》。也许有些帮助的。

网友K:
to 南方老者: 能不能将推荐的书的摘要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P:
抑制谐波和无功补偿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问题,但又密切相关。因为,其一,在无谐波情况下,无功功率的定义很明确。而含谐波情况下,无功功率的定义和谐波有密切关系,谐 波除本身的问题外,也影响负载和电网的无功功率和功率因数。其二,产生谐波的装置同时也大都是消耗基波无功功率的装置。其三,补偿谐波的装置通常也都是补偿基波无功功率的装置。由于大家讨论的主题是谐 波,因此下面谈谈谐 波在抑制。 为解决电力电子装置和其他谐 波源的谐 波污染,基本思路有二:其一是装设谐波补偿装置来补偿谐波,这对各种谐波源都 适用。其二是对电力电子装置本身进行改造,使其不产生谐 波,且功率因数可控制为1。 除传统的LC调制滤波器目前仍在应用外(当然有许多缺点),目前谐波抑制的一个重要趋势是采用有源电力滤波器。其基本原理是从补偿对象中检测出谐波电流,由补偿装置产生一个与该谐波电流大不相等,极性相反的补偿电流,从而使电网电流只含基波分量。这种滤波器能对频率和幅值都 变化的谐波进行跟踪补偿,因而受到广泛重视,并且已在日本等国获得广泛应用。 对于作为主要谐波源的电力电子装置来说,除了采用补偿装置外,还有一条抑制谐波的途径,就是开发新型变流器,使其不产生谐 波,且功率因数为1. 大容量变流器减少谐波的主要方法是采用多重化技术。几KW到几百KW的高功率因数整流器主要采用PWM整流技术。PWM整流器配合PWM逆变器可构成四象限交流调速用变流器。这种变流器不但输出电压,电流为正弦波,输入电流也为正弦波且功率因数为1,还可实现能量的双向传送,代表了这一技术的发展方向。

网友P:
刚发出的信有重要更正。补偿谐波的电流其大小与谐波电流相等,极性相反。大小误打成大不。特此更正

网友Q:
变频器的谐波用什么方法可测量,参数都有什么

网友P:
用谐波分折仪可测量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的电压、电流各次谐波的幅值(相对于基波的百分数)。我用 过型号为GXF908名为"多功能电力谐波分折仪"来检测变频器输出电压、电流的各次谐 波分量。该仪器可同时测三相电压、三相电流的谐波分量,测量结果打印输出。不过基波频率被限制在47 -53HZ之间,否则测量精度受影响。现在高功能的数字式谐波分折仪应该很多,可在网上查查。 测量原理:测得波形经快速福立叶变换(FFT),获得各次谐波的幅值。更先进的仪器还可测出各次谐 波的相位。

网友K:
好!非常感谢“南方老者”的谐波抑制讲解。谢谢。 抑制谐波是需要投资的,不抑制谐波,电网的公害将构成公共电网无政府状态。真是矛盾。

网友R:
抑制谐波是需要投资的,不抑制谐波,电网的公害将构成公共电网无政府状态。 谐波的危害有了公认,对抑制谐波产品的推广很有好处。 产品只是尽可能的抑制谐波,绝对不可能“彻底”解决谐波问题。 而且关键要看技术内容。 我公司就是做这方面工作的。。 xjqml@163.com QQ:188567788 TEL:010-82416005

网友S:
我遇到一个问题,一台30KW变频器运行时旁边的漏电开关动作,怀疑是变频器谐波干扰,想用输入电抗解决不知能否有效,请指点!

网友T:
请教各位老师 铁氧磁环的效果能有多少?本人没有合适的工具,很难定量的了解铁氧磁环抑止高次谐波的效果。望有老师能提点。

网友U:
我公司有三台直流电动机,功率分别为362kw。55kw.98kw,控制系统是西门子6RA70系列全数字直流调速器,电源供电由一台630KVA电力变压器提供(变压器小了)。功率因数补偿由8个容量分别为16kvar,额定电流23.1A的电容器组成。现在出现三台直流机工作电流达到接近400A时,电容每个补偿后的电容极电流可达50A,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现象,有什么方法可解决。(由于没有注意到这种现象,已造成电容柜烧毁).当交流侧电流随负载电流升高而升高时,电容电流升高至额定电流的2-3倍,在电容电路中串入电抗嚣也没效果(电抗器电流为28.16A 380V)。不知如何解决,还望哪位高手给出出主意,谢了!!!

网友V:
安装变频器后会产生大量的高次谐波,这是不用怀疑的,我就曾测量过好多次,而且是不同类型的变频器;谐波好象只能抑制,好象没办法消除吧;问一下 优能 请用贵公司的产品是不是真对于电力系统中的电能污染的,也就是通过清洁电路中的电源污染能达到节能的效果,我就有做过这方面的,能跟你讨论一下吗,

网友W(2004-10-03):
To 饿狼 由于变频器的输出是高频PWW信号,因此变频器会产生高频漏电电流,会使回路中的漏电开关产生误动作,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更换检测值高一点的断路器或降低一下载波频率,减小一下漏电电流。但是要想从根本上消除漏电电流目前是根本做不到的。

网友S:
是和变频器使用同一电源的漏电开关动作,它不在变频器输出和变频器也没什么关系只是接在同一电源上

网友W:
变频器是从漏电开关底下接的吧,我遇到好多这样情况

网友S:
不是啦,变频器是用普通断路器供电,漏电开关用于其它普通负载只是和变频器用同一电源

网友W:
加一个直流电抗器试一下吧,我也怀疑是高次偕波引起的。但我以前没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X:
我觉得需要增加补偿柜的电容偿量,根据我们的经验,630KAR的变压器需320KAR的总补偿量。

网友Y:
三相有源PFC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PF可以达到0.99以上,在高频通信电源上已被采用。可是因为造价原因,目前在变频器上不可能推广,所以,理论上讲,即使滤波电感无穷大,对三相输入,PF值最高只能达到0.955左右;而对单相输入,PF值最高只能达到0.9左右(证明从略)。

网友Z:
变频器高次谐波污染,确实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我在调试中遇到的是变频器输出谐波造成变频器恒速中过流.并且,对在和变频控制柜在一个控制室的TV监控系统造成严重污染.监控画面质量下降.请问对监控系统的污染怎样解决.

网友AA(2004-11-10):
用变屏器传动能节约能源,能让控制边的更简单,但是它在工作中产生的高次谐拨确实让人担心。他可以引起电网的波动,甚至导致电网的解列,好是让我门这些搞供电方面的人心忧啊。就目前暴露出来的这些问题也有些缓解的办法,但是有些地方还没有采用,它2可是对PLC、芯片、高精度的仪表可是有很大的影响哦。在这里还的请各位师傅多多倡导使用新的方法来消除谐拨哦,也给我门留一口喘气的机会撒!

网友AB:
SMDF110: 请将电抗器参数告诉我,我给你算一下,如何? 0578-2201509

网友AC(2004-12-25):
请问各位,电力谐波分析仪那一种比较好,使用方便,价格是多少。商家诱子(托儿)请勿推荐。

网友AD:
Fluke新推的F434能直观地分析50次谐波参数如谐波失真率,相位角等,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E:
实际上变频器的协波污染本可以限制在一个犯围内的,可是为了节省成本,大多数安装都不规范。 就这问题,我举几个典型列子供大家参考。 1。家用电脑的显示器为什么有的品牌受手机干扰严重有的不受干扰,经检查,发现受干扰的没有内装金属罩,其他都一样。 2。经发线所有笔记本用的是直流开关电源,按理应该有协波产生,经拆发线,笔记本直流开关电源交流入端用了磁环,直流出端加磁环,并且有屏弊层。 3。医用CT,X射线,大C臂互相之间用通一电网,却不影象工作。是比变频产生的干扰少吗?错,比变频器的干扰大多了,而且很大。原因就是安装时有严格要求。 要求一。独立变压器,(隔离,同时相当于大电抗)。 要求二。金属框架混凝土(密闭)加铅涂层(防X)。 要求三。独立地,小于2欧。机座和大地绝缘,机座地另做不小于三个点,小于2欧。 经拆机发现,目前所有新型医疗设备电源前端必加磁环,同时使用开关电源的多,但有些设备前端要求加的稳压电源不让用UPS要用线型稳压电源(如B超)。 总结。三点做好就可以使变频器的污染限到一定犯围内或免受干扰。 1。入端一定加磁环或电抗器,要求严的要加滤波器。 2。必需装在金属箱体内而且密闭。 3。如果与金属箱体没做绝缘,金属箱体与地绝缘要另做地线。输出端一定用铠装电缆且金属铠装部分一头一定保证在变频器金属箱内并和变频器地可靠相联,而另一头必需在电机端盖内不接壳,但电机本身要有其它可靠地;如果不用铠装电缆就必需用金属管,进箱体和电机端盖部分用金属软管,软管与金属穿线管一定可靠相接;如果用线槽必需金属线槽而且是单独的,且出槽部分一定用金属软管或金属穿线管,且相接部位可靠相接并接地。 请大家看看,以上有谁做全了? CT,核磁,大C臂,B超。这些设备既是协波产生源,但同时有要求干净的电源。别人的做法,无论是欧美的还是日本的全都一样。这些都已是规范。可是看看我们是不是都做的很好?EMC的规范不要求大家完全消除,但是必需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而且对电网的寄次谐波不超过5%(我国的)。如果大家照上面的全做了,肯定比偏宜节能灯对电网的污染少,因为大部分的电子镇流器不用金属壳不加磁环(国家到现在都没有立标准,这是减少污染必做的,搞个CCC认证只要花钱一样过。 同样在看看PLC的电源部分,经拆机电源入端必有滤波器和压敏电阻,随然用的是塑壳,但是接地很有讲究。 希望能给大家帮助。另外,变频前端漏电跳闸,两点一定要做到。 1。变频外壳地不能与电机壳,电源地相连,要独立。 2。300MA漏电开关。目前用的最多的是30-50MA漏电开关。

网友AF(2005-01-26):
有源滤波器可以很好的解决谐波的问题,如有需要可以免费试用我公司产品!具体效果可以看看下面的补偿效果.

网友X(2005-03-13):
请问各位大侠,常见的谐波源有哪些?

网友U:
to永钢: 不好意思,这么久才给你回话,你指的电抗器参数是不是调速装置电源侧电抗器参数。

网友AG(2005-07-06):
谁有ACX30、ACX32控制器内存电源??40块左右。

网友AG:
急需内存电池40块!ACX32、ACX30控制器的

网友AH(2006-01-30):
现在的滤波器有无源和有源两种,到底哪种好呢?

网友AH:
谐波的种类这么多,究竟几次谐波对设备或线路的影响最大呢?

网友AI: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95658
谐波产生的主要设备

网友AJ(2006-09-05):
我们是上海一家专业生产变频器周边设备厂家,主要就是对谐波进行治理,包括电抗器,滤波器,还有作电阻和制动单元,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来电咨询。021-57847700
估计上面很多人是俺们客户,一看号码就知道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