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维修

楼主(2004-05-08):
各位老师:我在维修AB(1336PLUS)时,发现整流桥(可控硅)坏,经过检查触发板U5损坏,我现在应当怎么办?那里有?

楼主:
各位老兄:是我没有说清楚吧,还没有回复呀!谁知道那里有这种板的,或能够解决以上问题的.敬请老兄帮忙,十分的感谢!!!

网友A:
触发板可以修13182889102

网友B(2006-10-18):
AB变频器1336F-B075-AA-EN出现故障代吗F19如何处理?

网友C(2007-05-12):
AB PF400的变频器,上电显示故障码F100--参数校验和故障(从板上读取的校验和与计算的校验和不匹配),恢复出厂值也没用,用OFF键清除故障后,变频器运行正常,但下次开机上电还是跳F100,各位高手给支个招.联系电话:0519-8226180,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