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DCS
求助Honeywell的DCS问题

楼主(2004-05-08):
各位老大,我是菜鸟,请问Honeywell的DCS系统的编程软件叫什么名字,在哪儿能找到它的学习资料?谢谢!

网友A(2008-02-22):
EPKS的编程软件是CONTROL BUILDER。

网友:
tdc3000用displayer building

网友B:
看是HoneyWell的什么系统,比如TPS/TDC系统,流称图用DISPLAY BUILDER,系统和仪表回路组态是在native window中进行的,而且nativewindows也是仪表的细目显示、故障诊断显示,它是集成的。

网友C:
hc900的用HC900 C30,在霍尼韦尔的官方网站上有相关的手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