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电机力矩计算

楼主(2004-05-08):
请问关于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力矩计算,对于小惯量、中惯量和大惯量电机有什么不同么, 利用他=9。55×P/n计算小惯量电机力矩,与系统参数相符,而用之计算中惯量和大惯量电机则不符合,为什么?

网友A:
为什么不对。因为在额定转速以下采用的是恒扭矩输出,而在额定转速以上采用的是恒功率输出。你用的是恒功率计算的公式,当然不对了。

楼主:
谢谢,请问松下交流伺服电机的小惯量、中惯量和大惯量,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应该和所承受的负载有关吧! 要看你的负载和几何形状来选型

楼主: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面所说的,在额定转速以下采用恒扭据输出,在额定转速以上采用恒功率输出,如果对松下交流伺服电机进行力矩控制,此时不是变力矩的么,

网友C:
1.电机的转动惯量,与所带的负载的转动惯量有关,一般是不得超过电机转动惯量的n倍(具体数值忘掉待查) 2.那是两种控制方式,好像一般不在同时间情况下出现 不知对否?

楼主:
呵呵,好像是3倍。 请问对于松下交流伺服电机中惯量和大惯量电机的额定转矩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计算公式是什么

网友D:
既然交流伺服在额定转速以下是恒扭矩输出,为什莫在不同负载下,所输出的扭矩存在差异?

网友E:
不同负载,意味着不同扭矩。

网友E:
交流伺服在额定转速以下是恒扭矩输出,负载要多少就给多少。

楼主:
是不是恒扭矩输出,指的是负载要多少给多少以后,力矩就恒定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面所说的大惯量电机的力矩计算公式是什么,或者说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

网友D:
"不是恒扭矩输出,指的是负载要多少给多少以后,力矩就恒定了",如果这样说,那交流伺服在额定功率以上是"能给多少就给多少"扭矩,这样扭矩也是恒定的,也可以叫做恒扭矩输出?

楼主:
赫赫,糊涂了

网友F:
呵呵,所谓恒扭矩是将空载输出曲线简化后得到的,带载误差较大,可以修正,恒扭矩输出是有范围的。

网友G:
“在额定转速以下采用的是恒扭矩输出"--错也,扭矩输出与负载有关。 “在额定转速以上采用的是恒功率输出“--错也,功率输出还是与负载有关。 信不信由你。

网友A:
说的是。我没解释清楚。我是说在不超过额定转速的情况下,其带载正常工作扭矩极限恒定——为额定扭矩,这时候其实际功率比额定功率小。而超过额定转速后,其最大输出功率恒定——为额定功率,扭矩随转速增加而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