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关于温控曲线csv文件是如何调入的啊

楼主(2004-05-08):
组态王温控曲线是如何指定的啊,温控曲线csv文件格式到底怎样啊? 我试了如下几个格式,但是都无法导入温控曲线 1. SetData 2, 10,80,20, 15,50,10, 2. SetData 2 10,80,20, 15,50,10, 3. SetData 2 10,80,20 15,50,10 导入时总是出现错误 组态王提示出现错误,关闭 请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还有就是 温控曲线是如何控制温度的啊 设定曲线如何赋给控制环节中的设定值,如pid控制中的设定值? 通过什么函数呢? 恳请大侠们指点迷津 多谢了

网友A:
你的设定还缺少一个第一点的温度值,所以有错误。

楼主:
感谢岁月流金 但是 如何设定第一点的温度值啊,能否提供一个样板啊 多谢了 我实在摸索不出来温控曲线csv文件的样板格式 能否提供一个简单的曲线给我参考啊 邮箱 haxixi@163.com 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我已经给你发了一个样本你参考一下。

楼主:
多谢,流金岁月,我终于解决了 多谢了

网友B(2013-02-16):
时间过了这么久了....小弟初学菜鸟级别,我使用的是组态王6.53版本,关于温控曲线到底如何与智能仪表的SV值关联彻底搞不懂,还有温控曲线到底应该怎么设置,我想知道怎么用表格的形式直接在组态王里输入设定值,目标值,升温保温时间然后可以直接在温控曲线上面显示出曲线并且运行,求具体教程!!可以的话麻烦发我邮箱啊!62562461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