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测压法诊断液力传动系统过热的原因

楼主(2004-05-08):
用测压法诊断液力传动系统过热的原因 本单位一台966F轮式装载机,新机使用1小时左右变速器油温就升高并报警我们用压力测试法对传动系统进行了检测,很快就找到了过热的原因,并与拆检的结果相符,问题得以解决。 确定测试目标 液力传动系统的散热一般是由传动油在冷却器中与发动机的冷却剂交换热量进行。如果发动机的工作温度正常,则系统的散热情况取决于传动油冷却器的状态和通过冷却器的传动元件工作异常,都会产生异常的热量,一般认为变矩器和离合器是两种主要生热元件,其它元件虽然对系统的温度有影响,但很小;所以,通过对冷却器、变矩器、离合器和液压泵进行压力测试,就很容易找到系统过热的原因。 进行测试 按照规定的测试条件,分别测得液压泵、各速度离合器、各方向离合器、变矩器出口和冷却器出口在发动机低速和高速时的压力值,并记下数据。测试前应询问驾驶员,确认传动系统没有出现异常响声后才能进行测试,以免造成更严重的机械损坏。 对测试结果进行数据分析 1、液压泵压力。液压泵向整个系统提供大无畏力油,液压泵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离合器压力、送往变矩器和冷却器的油量。因此,液压泵压力是判断过热原因的基础。但是由于液压泵压力低时并不能肯定液压泵有问题;如果冷却器出口压力同时也低,可以断定压力调节阀状况后,才能判断液压泵有无问题。 2、离合器压力。压力低时,离合器就会打滑,产生过热量。若某个离合器的压力低,表明这个离合器有泄漏清况;若全部离合器压力都低,说明液压泵或压力调节阀有问题。参照对泵的检测结果判断压力调节阀的好坏。 3、变矩器出口压力。压力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过热,应调整到正常 压力。如果压力低但调不上去,说明变矩器或液压泵有问题。参照上述对泵的栓测结果,可以确定变矩器是否有泄漏情况。由于从变矩器出来的油直接到冷却器,所以变矩器的泄漏会使得冷却器出口压力降低。 4、冷却器出口压力。压力低,表明通过冷却器的油量少。如果已确定液压泵和变矩器正常,则说明冷却器内部有堵塞。 该装载机传动系统的液压泵为齿轮泵,而齿轮泵的流量和发动机的转速成正比。由于发动机中、低速工作时间较多,因而发动机低速时的数据对判断过热有更高的价值。另外,所测的几个压力是相互关联的。要全面分析测试结果,才能正确地判断出过热的原因 转载文章:hc360慧聪网工程机械行业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