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伺服的速度控制

楼主(2004-05-08):
有一系统用三菱2KW的伺服电机控制,选用MR-J2S-200A驱动器和HC-SFS202K电机(额定转速2000转/分钟)组成速度控制模式,系统要求的转速为0.5-270转/分钟,请问能否实现要求?若增加减速机如何选用?是否用行星齿轮减速机?变比如何定?请各位高手答复!

网友A:
MR-J2S的司服驱动器内有电子齿轮的功能,好像是参数3和4组成的分子分母式的电子齿轮,你好好看看把

网友B:
最近也遇到这样的工程,但我没搞过,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C:
可以达到要求,是否选用减速器需看扭矩与惯量是否匹配,行星齿轮是在要求比较严格的时候选用,比如加减速特别频繁,定位严格的时候选用。

网友D:
这么低的转速,应该是要加减速机的。每分0.5转实在太低了,这个速度下很难保证转速平稳。而且,交流伺服作为一个近似的恒扭矩系统,用转速来换扭矩是常规做法(如果负载惯量很小,当我没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