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MPI电缆的脚定义?

楼主(2004-05-08):
我已购买SIEMENS CP5611,准备与CPU314的MPI口连接,但没有MPI的电缆卖(武汉,暂时没有货),请手上有MPI电缆的DX帮我看看:(1)是D型接头,485接线吧?(2)电缆两头接头的脚的定义是不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电缆一头D型接头的1脚是不是与另一头的1脚是通路?麻烦DX帮我测一下,告诉我;(3)如果是485线,应该传输50M没有问题吧,如果是这样,我去做个长一点的电缆,因为SIEMENS厂家提供的只有5M的MPI电缆 谢谢!!!盼答复!!!

网友A:
是485的接线,但是50米可能不行,因为MPI最长是50米,再说距离远了通讯速率就下来了

网友B(2005-02-22):
编程电缆MPI端到CPU之间的电缆部分能加长吗?怎么接线,请教

网友C:
就两根线3对3,8对8

网友D:
我这里有大量现货,和我联系,13554877084

网友E:
布局 引脚 符号 说明 1 —— —— 2 M24 机架24V 3 RxD/TxD-P 数据线B 4 RTS 发送请求 5 M5V2 数据参考电位(来自站点) 6 P5V2 附加电源(来自站点) 7 P24V 24V 8 RxD/TxD-N 数据线A 9 —— ——

网友F:
pc\ppi 编程线多少钱?

网友G(2005-11-16):
我有PPI电缆,150元。QQ:77668758

网友H:
PC\PPI电缆和MPI电缆一样吗?

网友I:
应该是吧

网友J(2005-12-25):
5---->5
7---->8
8---->7

网友K:
50米的话加MPI放大器。

网友L:
imay和晶尧是对的

网友M(2008-05-23):
接口9针,3正8负。

ppi和MPI还不太一样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