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可以实现模糊控制吗?

楼主(2004-05-08):
请问一下组态王如何实现模糊控制 对于一个输入量,可不可以用查表法,类似与热电偶的分度表来查询模糊表 但是如果对于两个输入量 一个是偏差 一个是偏差变化率 那么如何实现模糊表的查询呢 哪位大侠知道啊 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A:
我想不用表格查询,只需按条件判断就可以了,能实现模糊控制,不过在实际中我还没有用过。

楼主:
多谢 离散型的模糊控制我已经弄好了 发现控制效果不是很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有采用隶属度函数 (连续型,例高斯型,钟型等等)的原因 当然也就没有采用什么 重心解模糊器,中心平均解模糊器等等了 就是基于简单的if判断,输出都是离散值了 你是如何解决的啊 愿与你真诚交流 可以email联系 haxixi@163.com

网友A:
我觉得离散型的模糊控制用不着那么多的烂理论,只需要构造一个查询表就可以了,全部用if来实现,效果还算可以吧。连续型的不是很好做,希望以后有机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