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以太网
honeywell hc900 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04-05-08):
系统用六台honeywell hc900 ,通讯时易断线,每次2~5分钟找回,为什么?网络检查完好,高手指教,急!

网友A:
把软件升级到2。1版本试试。

网友B: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东!有人能教我吗?我很想了解关于这类东西

网友C(2004-06-21):
你用的是什么HUB?

网友D(2004-07-21):
how frequently does it happen? how many operator stations do you have? are you using too many peer-to-peer communications? are you using switch instead of hub? can you try reducing the number of controllers in the system, and see what happe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