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

楼主(2004-05-08):
请问伺服电机与步进电机在精度等主要参数方面的差别有多大?

网友A:
1. 步进电机输出力矩会随着转速的升高而下降,且在较高速度时会急剧下降,故其最高转速一般不会很高,约600rpm. 伺服电机在额定速度下为恒扭矩输出,额定速度上为恒功率输出,不过交流伺服的最高转速也不会太高,一般3000rpm. 2.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一般为3.6、1.8度,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一般为0.72、0.36度。交流伺服电机的控制精度由电机轴后的旋转编码器保证,例如带17位编码器的伺服电机,驱动器每收到2^17=131072个脉冲时电机转一圈,也就是一个脉冲电机转过360/131072=0.00275度,比五相步进电机小两个数量级还多。

楼主:
Thank you! 前面有文章早有了相关论述。我刚刚加入,没认真看就匆忙发贴了。

网友B:
步进电机不可以抵抗过载,否则会丢步,定位不准.而伺服电机一般可以抵抗额定扭矩的3倍过载. 一般情况下伺服电机的低速稳定性要比步进电机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