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连接ControlLogix5555

楼主(2004-05-08):
我用INTOUCH连接ControlLogix5555,并且ControlLogix5555中全是TAG,而不是一般的那种具体物理地址,现在我也购买了正版的INTOUCH和IOSERVER/DBSERVER盘,如何在INTOUCH中和ControlLogix5555中的TAG通信?

网友A:
intouch 和IOServer 通讯的途径: intouch tag IOServer Driver 访问名称 <-> 定义访问名及topic 访问项 <-> 见ioserver 的帮助文件 ioserver driver 一般在写程序时就固定有的寄存器地址,不需要单个设定。 RPM KIT在定义寄存器时会复杂一点.

网友B:
邓老师是否能说的在清楚些 dldljjs@sina.com.cn

网友C:
In RSLogix5000, there is a function "map SLC/PLC message" which locate at "logic" u can use that function to map your tapname in RSlogix5000 to SLC 500 format. for example, "abc" is the tagname in RSlogix5000,which is Array of INT then u choose this tagname in "map SLC/PLC message" and type the file Number ...e.g. 7 then u call the N7:0 at intouch,then u will get the value from "abc" hope this can help u

楼主:
多谢,我用DASABCIP搞定了连接,无需MAP了

网友D(2006-02-24):
to amiaogong:  你是怎么用DASABCIP搞定的?能否详解?liupengyu@126.com

网友E:
  邓老师是否能说的在清楚些,多谢,多谢!!!!1
xu.tao@microcyber.cn

网友F(2011-04-13):
怎么搞定的?详细说明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