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电厂仿真机与INTOUCH应用联系起来?

楼主(2004-05-08):
请问如何将电厂的仿真机与INTOUCH软件的应用联系起来呀?

网友A:
和intouch 有几种方法: 1. DDE 2. Suitelink (仅限于Wonderware 产品) 3. OPC. 如果你的电厂仿真机能用DDE,或OPC 取出实时数据。 问题就简单了. 写一DDE或OPC的桥接程序即可. 如果你的仿真机是intouch 作的界面。可直接用suitelink 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