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移动供水机器人.....

楼主(2004-05-08):
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本科生,毕业设计要设计一个移动供水机器人(在展厅里用)。现在要判断前方是否有障碍物或者人,并且要是机器人在距前方物体一定距离停下来(然后机器人转弯,或者人去接水),请问我该用什么类型的传感器? 还有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来接受杯子的信号(杯子放入的时候开始放水)。 我是个新手,对传感器很感兴趣,但是没有自己选用过,感到很盲目,望各位不吝指教!谢啦!

网友A:
用接近开关吧

楼主:
接近开关会不会因为其他东西的接近而产生信号呢?我初步考虑的是光电短路器,有发光二极管和光电三极管组成。不知道着方案是否可行,我是初学者,希望各位能不吝执教。谢谢郭小姐。 还有那个测距传感器的选用,请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B:
脚下用接近开关,头部用视频或电容式接近开关;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应用接近开关较好,电感式和电容式混用,然后调整其灵敏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