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OPC Power Tool 连接问题

楼主(2004-05-08):
邓志群先生您好: 多谢您的指教。 我按照您说得去做,果然和opc server连上了,scu中出现了该设备。变量也和server对应上了(item).但是,我在添加数据块时却不见该设备。不知问题出在哪?请指教。 nysmds nysmds@sina.com.cn

网友A:
opc power tool: 选中变量后,应注意ENABLE是否打开。 加数据块时,只要对应OPC 的驱动server,group,chanel. 而不是对应你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