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接触器为何被击穿?》

楼主(2004-05-08):
本人在控制柜调试时,发现接触器线包有轻微的翁翁声,而后接触器发出巨响被击穿。 经过仔细检查,接触器绝缘隔板被击穿,取线时,发现主回路接线有些松。 因控制柜以前已经调试过一次,工作正常,可以接线错误的原因。 故原因可能: 1)主回路接触不好,是否可以引起击穿。 2)接触器线圈接线不好导致触电经常吸合,是否可以引起击穿。 不知其他人是否碰到过这种情况,给予指点,如何形成高压。

网友A:
我认为2)的可能性大,如控制电压不稳定,导致主触头吸合-断开-吸合...产生高压电弧从而击穿绝缘. (请指正)

网友B:
3)安装时,有无掉入铁屑之类的东西。柜内有无灰尘

网友C(2004-07-31):
接触器线包有轻微的翁翁声说明在你的控制回路电压有波动,查查控制电压是否正常,一般情况下控制电压的大范围波动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2004-09-29):
会不会是把线圈电压380V在220V回路由于吸力不足引起接触不良而产弧击穿

网友D:
会不会是把线圈电压380V的接触器错用在220V回路由于吸力不足引起接触不良而产弧击穿

网友E:
可能您的接触器处在临界吸合或临界释放状态,主触头反复产生电弧,此电弧导致主触头及灭弧罩温度过高,导致空气电离而相间短路,(否则不会产生巨响)而此电弧烧坏吸合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