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程序mscomm控件无法接收数据,请教

楼主(2004-05-08):
我是第一次用MSComm控件,现vb程序只能发数据,而无法收到数据。用另外串口程序都可以收到的,请大家帮我看看错在哪里。谢了! Private Sub Command_Click() Dim Buffer(7) As String Dim i As Integer For i = 0 To 7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Buffer(i) = MSComm1.Input Case Else End Select Next i Text1.Text = "数据已接收" End Sub 这里打开串口开始接收数据与对侧发送数据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这有影响吗?

网友A:
可能是响应位置不对,是不是应该这样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Dim Buffer(7) As String Dim i As Integer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For i = 0 To 7 MSComm1.InputMode = comInputModeText Buffer(i) = MSComm1.Input Next i Case Else End Select Text1.Text = "数据已接收" End Sub

网友A:
Text1.Text="数据已接收“应紧接在Next i的后边

网友A:
Text1.Text = "数据已接收"应在Next i的紧后面

楼主:
谢谢!按你的建议修改程序后,已收到数据,但如何将Buffer(i)用于其他程序块呢?将Buffer(i)定义为Public变量也不行,该如何做呢。情继续指教。

网友B:
搂主好,我也坐串行通信,能否把你的源程序让我看看呢? daoguang25@sina.com

网友C:
设置MSComm1.RThreshold = 1就可以用中断输入方式了!

网友D:
下载《VB串口编程调试精灵(VB源码)》学习吧。   E_mail:dingsc2006@gmail.com   QQ:373928731 ★特别说明:请用FlashGet等下载工具来下载!★ 祝各位顺利!

网友E:
请问一下你的界面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