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

楼主(2004-05-09):
大家好!!我现在在用研华的PCL-818L卡,我现在遇到麻烦,我的卡用标准信号,板卡能够采集到信号,但是一接上传感器过来的信号就不行(此信号经过一个华控放大器放大),我也知道是传感器信号问题,但是我用万用表测,又能测到电压信号。但是板卡就是采集不到这个信号。

楼主:
请高手回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板卡能否采到信号与信号源无关,只能是线路连接有问题 建议做如下检查 1。单端输入和双端输入是否混淆,与板上设置是否一致。 2。采集通道和信号接入通道是否一致。 3。重新用标准信号接入并将万用表并入输入端进行检查。 4。用传感器信号替换标准信号(注意不要取下万用表) 不取下万用表的目的就是检查线路连接是否有问题

网友B:
若采用差分接法,一定要注意接线方法的正确性。

楼主:
哦,我你的方法在试试,而且我的卡有这个一个问题,当外部的传感器信号经放大以后可以测得一个电压信号(0.85V),但我接在板卡上以后我的信号马上就变成了4.5V了。请问这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C:
这个道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从你描述的情况分析,你用的万用表可能是指针表 A/D转换板的输入阻抗一般都在兆欧级以上,远高于指针万用表(指针表10V档的内阻只有几十K)这样导致接到放大器后,阻抗越低电压下降越大。 由此判断放大器有故障,输出阻抗极高,接近开路,可这样检查:将万用表并到A/D输入端,接上信号,此时A/D读数应和万用表一致(0.85V);或将放大器输出端并一个10K左右电阻再测量,如果分析没错的话此时的电压应当比0.85V低很多。

楼主:
我用的数字显示的万用表。

网友A:
尽管如此,也希望把上面的方法试一下,告诉一下结果,然后再讨论。 另外,讨论问题不要吝惜语言,应当把问题说清,越细越好,这样才能发挥众人的智慧和经验,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好呀,没有问题呀,我现在问题差不多解决了,我把经放大器放大的信号,用示波器监测,示波器显示的是一个振荡的波形。可能是研华的板卡不支持这种信号吧,它要连续的信号。我现在重新换了一个放大器,用示波器监测是连续的信号(直线),板卡也能采集到信号。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