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CPU224通讯不上?

楼主(2004-05-09):
我现有S7-200 CPU224PLC一个,还有一条PPI通讯线,但是现在不能和PLC通讯上,我已经检查过通讯参数设置了,都没有任何问题?(9600,PPI地址:0,PLC地址:2,通讯设置是:010000)请问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峡给点意见?还有如果是通讯线损坏,那么可以自己做一条简单的通讯线吗?:(:(:(:(

网友A:
很可能是PLC坏了!

网友B:
换条PC-PPI试一下! 不行的话可能就是PLC坏了!

网友C:
保修期内送修。 如果在南京的话,我可以帮你修。一般情况是通讯部分的电阻坏了。

网友D(2004-06-18):
如果你使用USB接口转串口,再接PPI电缆的通讯方式,请你更新你的编程软件;否则检查PLC或PPI电缆了

网友E:
检查控制面板里的PC/PG设置,还有是S7-200里面系统模块设置和通讯模块设置,多改几个站地址也许会好

网友F:
换成19200行不行呢?我用PC与TP270通讯时,9600不行,换成18700就可以哦.

网友G:
1 com口的问题 2 波特率 3 通讯口设置

网友H:
你改变一下波特率试试,一般是设置问题!如果你以前用19200的,现改用9600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I: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通讯口损坏。

网友J:
在台机WIN98系统下S7-200/224可以和电脑COM2口通讯的 在手提WINXP系统下 硬件里只有COM1口 224不能和电脑通讯 设置都一样 有人能帮我解决吗 谢谢了

网友K:
首先检查一下设置,看看它的通讯方式有没有问题,在看看DIP的设置,最后换一根PPI线试试,如果都不行,那就是PLC的问题了。

网友L(2007-09-06):
USB/PPI把我坑惨了.昨晚搞到四点钟.设置正常,通讯不上,原来是此线的问题.换一根线就OK了

可以不说吧?

网友:
请问,我现在也是用USB转PPI,可是,和PLC(CPU224)连接不上,怎么可以解决啊?

网友M:
有一个CPU226,怎么也不能通讯,用PC/PPI电缆和其他的224/221通讯都很好的,不知什么原因?和其他正常使用的226也不能正常通讯。22个口一个使用变频器,另一个使用文本显示,请教!!

网友N:
老兄 我是用的USB串口又用的PC-PPI我用的是SP3 为什么联不上要用什么版本呢

网友O(2010-05-01):
232转485, 9针接3 8,不能和cpu224通讯

网友P:
通信距离是否符合标准!

我觉得题意不明确    一台PLC与哪个通宵哦!!

网友P:
         驱动选择是否 正确

网友Q:
可以用台式机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