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高手帮我解决omroneE2A2-CW5C型旋转编码器接线问题!!

楼主(2004-05-09):
我想把编码器的脉冲信号反馈给plc,不知道怎么接请高手相助!!!E2A2-CW5C有四根输出线:两根是电源的,还有两根是信号输出的!!说明书上写的是要开路集电极输出!!!我不知道怎么接,希望高手出手帮忙!!谢谢!!!!

网友A(2008-11-03):
是PNP还是NPN输入

网友B(2009-03-04):
看PLC哪一端子为高速脉冲输入,对应的信号线接上就可以了。还有就是PLC里面程序也要与之对应。

网友:
接PNP输入信号

网友C:
电工网
www.diangongw.cn
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