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教关于webbrowser的问题

楼主(2004-05-09):
我要把我做的报表report.rpt在 webbrowser中显示,那个report.html文件是怎么产生的 请高手告知!谢谢

网友A(2006-10-17):
据我所知,应该是采用saveas方法另外保存的吧 用 excel是这样子做的,不知水晶报表有没有这个方法

网友B:
要把RPT格式导出为HTML格式,有语句的

网友C(2007-06-02):
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D:
能否告诉我怎么用webbrowser显示报表
先谢过

网友E:
呵呵,ifix的webserver好像是不能够浏览报表的,即使使用水晶报表软件也是不能的。webserver的功能是很有限的,我建议用iclientTS,它的功能比较强大点,搂主所说的report.rpt,是用水晶报表软件开发的,

网友B:
把EXCEL格式的报表另存为HTML格式,再用WEBBROWSER打开就可以看了,还可以加个dtpicker控件
dim msexcel as object
……
……
msexcel.ActiveWorkbook.SaveAs spath2, xl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