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深水泵变频的介绍一下经验!

楼主(2004-05-09):
有人做过深水泵变频的,麻烦介绍一下工作过程和保护范围,谢谢! 如果能更具体的那样更好,十分感谢!!

网友A:
我们做过几十台

楼主:
用什么变频器?

网友A:
MF和IPF居多

网友A:
主要要对深水井和泵,机械震动的知识要有了解

网友B: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sdynliu@eyou.com

网友C:
深水泵在山东特别多,改造时要注意以下几点: 1、变频器到潜水泵的电缆长度, 2、变频器的选用容量要比电机大一档。 因为电缆太长,会产生寄生电容造成OC。同时到电机端的电压衰减很厉害,造成变频器过载OL.有是可发邮件沟通。 我的EMAIL:DLTZY@163.COM

网友D:
本人做过300M的变频拖动深井泵,一年多了,37KW变频器带37KW的深井泵恒压供水,很正常,意外吧

网友E:
实际上深水泵类似于恒转矩,只要使用通用型的变频器就可以了,没有那么多的玄虚,我与北京潜水电泵厂合作少说也做了有1000台了,如果使用风机泵类变频器,只要根据电流选取就没错了,其实深井泵在55KW以下额定电流比较大,55KW以上与离心泵没有什么区别了!

网友F:
主要是注意电流的选择,深水泵电机的电流比一般电机大.我们做过几十台,均正常使用

网友G:
横转矩不对,是平方转矩。无非转矩大一点

网友H:
本公司为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控制原理,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同类产品销售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E:
新兔1您好: 空压机与深井泵、潜水泵等类似于恒转矩负载,既不是恒转矩也不是变转矩,而是介于期间的一种负载状态,如果按照平方转矩选取没有100%把握,只要根据电流选取就没错了!

网友I:
西楚霸王说的对,一般深井泵、潜水泵变频器的选取最好根据电流选,根据功率,有时提高一档都不行,我公司用户曾做过一台37KW潜水泵,200米井深,用55KW还得加上电抗器才把电机带起来。

网友J(2004-06-16):
一般根据电机电流来选,有时为了保险,放大一档也可以

网友F(2004-07-21):
西楚霸王:你好? 你说的有对的地方,根据电流选择,但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不是恒转矩负载,应该是平方负载,不过是电流比一般同功率电机大一点而已.应是平方负载.

网友K:
变频器控制潜水泵电机绕组烧段,是电机质量原因还是变频器的原因,那位仁兄给予指教.gejunshou@yahoo.com

网友L:
按说应是电机毛病

网友M(2009-03-27):
不错啊,经验之谈啊

网友N:
我说我用15KW的变频器带15KW的潜水泵,光报过流。

我还以为是PID的设置问题。

谢谢。

网友O:
请问变频器控制深水泵恒压供水怎么实现?是不是要加储水装置或者逆流阀之类的,否则水会回流,泵会一直运行,因为压力下降了。请赐教。

网友N:
引用 网友O:
请问变频器控制深水泵恒压供水怎么实现?是不是要加储水装置或者逆流阀之类的,否则水会回流,泵会一直运行,因为压力下降了。请赐教。

在泵的出口肯定要加逆流阀,不加蓄水装置,因为是保持的是管道恒压。如果你需要管道始终恒压,泵就一直运行。

网友O:
这样来讲还是最好要加蓄水装置了,因为深水泵更换起来不方便,一般用户都希望泵能有休息的时间,不希望水泵一直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