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杂谈
求助:工控机可以应用于哪些行业?

楼主(2004-05-09):
各位前辈: 晚辈刚刚进入工控界,实在不清楚到底那些控制需要使用PLC,那些用单片机,还有工控机到底用在哪个行业比较多?

楼主:
拜托各位了,谢谢

网友A(2010-06-19):
1通信设备—程控交换机、CTI、短信平台
2网络设备—防火墙、路由器、服务器、存储器
3控制系统—集散控制系统、高速路收费控制系统、机床控制系统
4测量系统—汽车检测系统、电脑存储驱动器检测系统、动平衡机
5电力设备—电力监控、电力调度、远程抄表
6机械设备—回流焊、波峰焊、分光机、数控机床、加油机
7金融系统—ATM机、自助查询终端、POS

网友B(2010-07-20):
再补充1条:医疗行业---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