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113kw的机器用多大的电缆好啊?

楼主(2004-05-09):
一台小轧机整个系统容量为113KW,求教各位大虾,用多大的电缆线好呢?

网友A:
要看你是什么样的电缆敷设方式,而且要看你的使用环境。因素比较多,但一般情况下你选用95平方毫米的铜芯VV动力电缆即可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