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电脑如何与S7-400进行通讯

楼主(2004-05-09):
请问笔记本电脑和S7-400有几种通讯方式? 我现在有一根MPI电缆,但好像还与笔记本电脑缺根连线。

网友A:
接在串口

楼主:
可是我那MPI电缆的端口和串口一样都是雌头啊!

网友B:
2--3 3--2 4--6 5--5 6--4 7--8 8--7

楼主:
后面的线是不是典型的串行线啊?

网友C:
最好plc配以太网模块,这样笔记本用根对考线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D:
MPI电缆配一根RS232电缆。

网友E:
你需要买有公口的电脑,此种笔记本电脑很少。

网友A:
工控论坛——中国工控人的家园、新手的学堂、交流的园地、知识的宝库。我们期待你的参与。请关注:www.chinaautomationbbs.com我们论坛有多位国内外各品牌厂家的技术支持负责解答有关问题,欢迎您发帖上来!!

楼主:
谢谢gkzjz,原来那根线有两个头结错了。

网友F:
准确的说: 笔记本电脑RS232口+RS232电缆+ADP适配器->S7 300或S7 400 MPI口或PROFIBUS-DP口 笔记本电脑没有RS-232口,可购一根USB/RS232电缆,例如DDM USB/RS232,不过要WIN2000 个人版操作系统(必须要专业的,普通电脑城廉价的不好用!)。 笔记本一般不带外扩PCI接口卡,例如;CP5611、CP5613等,故就不能使用它们了!

网友G:
不用RS232也行,CP5511是利用PCMCIA卡接口,连接MPI或DP口,速度比RS232会得多。本人有全新CP5511,愿低价转让!有需要的可联系QQ34353458。。 另外,SIEMENS还有一个更好的东东。ADAPTER USB,USB口转MPI和DP。本人正在订购中,有需要的可以先预订!!!

网友H(2006-01-17):
记本电脑增加一个为您的笔有效的RS232C串口

目前笔记本电脑市场的主流产品,为了追求超小型,超薄化,通常都不具有传统的RS232C串行通信接口,这样就对一些现场服务人员带来了不便,同时由于USB接口的广泛应用,使得市面上充斥不同水平、不同质量的USB/RS232C转换接口,而大多数由于产品本身的设计缺陷问题,导致根本无法使用在工控现场。
高品质的USB/RS232C协议转换器(DL-U232C)是DATA-LINK采用RENESAS公司最新出品的16-bit高速微处理器、针对工业领域应用、自主研发生产的一款全新工业级产品,从本质上区别于传统的依赖单芯片转换模式的现有产品,适合于如:PLC、数控中心、仪表和通信设备等各种工业领域。作为一款嵌入式产品,DATA-LINK完全自主设计的专用驱动程序,还可以为用户量身订做符合特殊需求的、属于用户自己的同类产品。
公司网址为:www.data-link.com.cn
记本电脑增加一个为您的笔有效的RS232C串口

目前笔记本电脑市场的主流产品,为了追求超小型,超薄化,通常都不具有传统的RS232C串行通信接口,这样就对一些现场服务人员带来了不便,同时由于USB接口的广泛应用,使得市面上充斥不同水平、不同质量的USB/RS232C转换接口,而大多数由于产品本身的设计缺陷问题,导致根本无法使用在工控现场。
高品质的USB/RS232C协议转换器(DL-U232C)是DATA-LINK采用RENESAS公司最新出品的16-bit高速微处理器、针对工业领域应用、自主研发生产的一款全新工业级产品,从本质上区别于传统的依赖单芯片转换模式的现有产品,适合于如:PLC、数控中心、仪表和通信设备等各种工业领域。作为一款嵌入式产品,DATA-LINK完全自主设计的专用驱动程序,还可以为用户量身订做符合特殊需求的、属于用户自己的同类产品。
公司网址为:www.data-link.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