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step7问题

楼主(2004-05-09):
请问风中沙有关程序know how-protection怎么去掉?还有,我现在想通过simulate model检验程序,我应该怎么设置simulate形式。我用的是s7-300的step7 v5.2程序,cpu是315-2

网友A:
保护一般都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不希望打开别人保护的程序。有一个小软件可以打开,你可以自己找一下。如果你装了simulator你就可以在simatic manager的菜单option下的simulate modules,然后像向真的PLC下载程序一样把程序下载进去,再把PLCSIM打到RUN或者RUN-P

楼主:
请问这个软件的名称叫什么呢?再有,我在option下的确看到了simulate modules选项,但是这个选项是灰色的,这是不是证明我没有安装simulator呢? 我的信箱是osdica@163.com

网友A:
那就是没有安装,软件名字就是PLC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