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伺服电机转为直线运动需要什么

楼主(2004-05-09):
请赐教

网友A:
螺旋丝杠。

网友B:
齿轮齿条

网友C:
用直线伺服电机。

网友D:
楼上的都能够做到

网友E:
直线电机什么价格呀,控制系统呢???

网友C:
N贵,不到非用不可少用。接口和旋转伺服一样,用的是直线传感器,很不好调。

网友F:
丝杠是常用的东西,不过丝杠有间隙, 另外可以采用液压(有滞后)、气动、齿轮、链条。方法很多,关键看你用在什么场合。前两种可以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