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3000加减速时间能否达到设计要求

楼主(2004-05-09):
我想选用爱默生TD3000改造钢管飞锯机,变频器工作过程是:当钢管设定长度到时,变频器立即驱动飞锯台车跟踪钢管线速度,此过程要求0.4S以内达到同步,然后切断钢管,开始减速,此过程要求0.4S,台车停止后立即反向以最快速度返回到原点,请问各位高手,变频器能作到这样的性能吗?飞锯台车一般每4S来回运行一次.

网友A:
钢管出来的速度是否恒定,如果钢管挤出的速度变化较大的话我看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