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智能流量显示仪表系数的设定

楼主(2004-05-09):
我想请问一下一智能流量显示仪的仪表系数应该怎么设定?如果不知道它的频率呢?介质是水,最大流量也已知。谢谢!

网友A:
如果输入信号设定的频率信号输入,则显示仪的菜单中应该有仪表系数设定这一栏。当然对应的流量计输出的信号应该是频率信号。

楼主:
那如果没有设定的频率信号呢?

网友A:
如果输入信号是4-20mA的电流信号,则显示仪不会显示有仪表系数这一栏。不用设置仪表常数,只要将满度流量设置好就可以了,仪表常数不起做用。 我公司专业生产各种流量积算仪、流量计及压力变送器等自动化仪表。 如仍有问题,可与我联系: 北京肯普尔测控仪表技术有限公司 杨威010-88128849

网友B(2012-10-19):
我也想知道那系数要怎么设定,如果有人知道,请帮忙发个邮件给我!hoiyr@qq.com

网友C(2013-05-05):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那系数要怎么设定,如果有人知道,请帮忙发个邮...

 请将流量变送器的具体情况告知,如输出是电流信号,脉冲信号。输出信号与流量是线性关系,开方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