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4-05-09):
我有一台松下(Panasonic)变频器,开机后即显示“E-C「”这时所有的按键压后都将没有反映。也不可以更改参数,参数更改也近不去。请那位大哥知道解决方法告诉在下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是松下什么型号.

网友B:
CPU故障,要复位一下。联系电话:021-64831519

楼主:
我的松下变频器型号是:M2X系列:M2X374BVA CPU故障需复位,但如何操作哪?变频器的键盘都不起作用了。 请指教。

网友B:
cpu板上,有一“J5”短接后通电,再断电。在通电。试一下。

网友B:
cpu板上,有一“J5”短接后通电,J5断开,再断电。在通电。试一下。

楼主:
“J5”已经短接过,“E-C「”符号是没有了,但变频器上显示 “H-3.7”和“1.6”。CPU板上“J5”旁“K“指示灯长亮。 可变频器还是不能更改参数,断电后在通电依旧“E-C「”。

网友B:
换一下,电流互感器,试试。 H-3.7是代表功率,

楼主:
我手上没有同型号的电流互感器,把电流互感器拆去可否?

网友B:
拆去是不行的,把它的信号线短接起来,用一个传感器试试,大功率的可以,3.7KW的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多谢火箭:还是不行,可能是CP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