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5-09):
我有一台松下(Panasonic)变频器,开机后即显示“E-C「”这时所有的按键压后都将没有反映。也不可以更改参数,参数更改也近不去。请那位大哥知道解决方法告诉在下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A:
光藕处开路,好象是靠边的两个

楼主:
是PC1、PC2、PC3、PC4、PC5、PC6、PC7、PC8的哪一个光藕,边上的是左边吗?是PC7、PC8吗?是、主扳上的光藕,还是CPU板上的光藕。能告诉的详细点吗? 多谢!

楼主:
我已经将CPU板上左边两个光藕短接,开机后还是显示“E-C「”。 请指教。

网友B(2004-09-03):
我有一台富士E11S变频器,开机后即显示“Er1”这时所有的按键压后都将没有反映。也不可以更改参数,参数更改也近不去。请那位大哥知道解决方法告诉在下我将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