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龙门刨改造

楼主(2004-05-09):
请问,在龙门刨改造中可,否用440VDC的直流调速器驱动220VDC直流电动机!

网友A:
不可以,220vdc应该是机组用电机,可以改绕组成440vdc 最好加个编码器把行程开关省了,可靠

网友B:
又不是没有220VDC的直流驱动,如欧陆

网友A:
同样的功率,用直流220那额定电流就要增大,线要粗,欧陆要功率大. 价格就高了. 我改造过这样的龙门刨,就用欧陆+编码器 取消行程开关

网友C:
对于220VDC电机,我们有比较好的直流伺服驱动器,可以提供现场服务,有兴趣请联系我:0773-5855364,吕爱群

网友A:
你们是什么驱动器?能否介绍一下网站? 有大功率的吗? 性价比怎样?

网友C:
我们最大做到直流150A,220VDC/440VDC,交流三相140A,340VAC同步、异步伺服,www.stars.com.cn网站做的不好,请指教!

网友A:
交个朋友好吗? qq77026104

楼主:
谢谢zch7749,我很愿意与你做个朋友! 原电机参数为220VDC、306A ,我想用440V/350A的直流调速器驱动,交电压限在220VDC就可以了,这样就不用更换440VDC的直流电机或加三相380/220VAC的干式变压器了。

网友D:
各位工控行业朋友好! 我公司从事自动化电气改造,在龙门刨的改造方面有很有经验,欢迎有这方面要求的朋友来电02884515408 13308027487 谢谢!!

网友E:
如果您想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物美价廉的数控系统,请您不妨关注 一下国产MCT8000系列开放式运动控制器。 1. 它可以让您快速的构造基于PC的运动控制(数控)系统。 2. 可以控制各种伺服、步进电机,实现开,闭环控制。 3. 可以进行网络控制。 4. 提供二维、三维圆弧和直线插补。 5. 最小伺服更新周期可以达到0.2毫秒! 摩信MCT8000系列开放式运动控制器简介 MCT8000系列开放式运动控制器是目前市场上开放性最好的运动控制器, 可以控制步进电机和交、直流伺服电机。下位机采用标准C语言编程, 提供超级开放的底层软硬件接口。用户可以在此基础上构造自己的闭 环控制算法以及各种硬件插补算法。控制器的CPU采用美国 TI TMS320C31 40MHz DSP,主控机与控制器之间采用双向高速FIFO 进行通讯,可提供1~16轴高速步进电机系统控制。主控机可选用任何 带有ISA 插槽PC系列微机。 MCT8000系列产品在设计上采用了先进的软硬件重构技术。我们能够根 据每一客户每一个不同的要求,对控制器的硬件模块进行最佳调整, 配以摩信科技的基本输入输出系统BIOS、基本运动控制函数库BMCL、 主机C语言函数库MCTHOST.LIB和动态连接库MCTHOSTDLL.DLL以及浮动 网际在线控制界面WMOCI,使提供给客户的MCT8000运动控制器具有最 佳性能价格比。 特有性能 * 网际浮动式操作界面,方便远程在线、多系统协调作业,支持远程 调试和故障诊断功能。 * 开放式结构,可随意增加外部传感器,扩展系统功能。 * 高伺服更新速度,每轴最小10μs,可直接控制DD(Direct Drive) 臂机器人和高速直线电机; * 高可靠性双CPU结构,下位机可脱离上位机工作。 * 优良的软硬件重构特性,便于技术升级和维护。 * 兼容性好,配备摩信科技的运动控制模块,可以控制多种机器人、 数控机床以及其他过程控制系统。 基本应用领域 * 直流和交流伺服电机系统 * 步进电机系统 * 机器人控制系统 * 数控机床控制系统 * 直线驱动器控制系统 * 主动振动控制系统 * 传感器融合控制系统 * 演示系统,如倒立摆 * 液压伺服系统 * 飞行模拟器控制系统 * 信号采集和处理系统 * 网络监控系统 运动控制及其它控制功能 * 梯形,双S,双抛物线插补方式。 * 1~3维PTP和CP直线-直线,直线-圆弧,圆弧-圆弧轨迹控制方式。 * 内置标准的PID控制算法。 * 自动PID参数整定功能。 * 远程诊断和监控功能。 * 自动搜索INDEX信号。 技术参数 * CPU采用美国Texas Instruments公司 TMS320C31 40MHz DSP。 * 128K/512K/640K×32位12ns高速静态RAM。 * 2M 位 90ns 闪速(FLASH)内存。 * 4~8通道12位模拟量输出,-10V~+10V输出范围,工作频率100KHz。 * 4~8通道0~2MHz的正负差动步进脉冲输出,正负差动方向控制信号。 * 6~12通道12位模拟量输入,-10V~+10V输入范围,625KHz采样频率。 * 4~8通道光电编码器接口,24位计数器,计数频率4.25MHz,差动或单端输入, Index信号,内部数字滤波。 * 16位可编程数字输入/输出接口,TTL电平。 * 32~64路光电隔离数字输出接口。 * 32~64路光电隔离数字输入接口。 * 与主机连接方式: 标准ISA总线接口。 * 支持单主机多块控制板同时工作。 * 操作系统:Windows 95/98/NT/2000。 软件包(软件包资料详见软件产品说明书) MCT-BIOS * 对主控板MCT8000所有可用I/O口进行直接操作的各种函数; * 主控机与主控板的通讯内核; * TI (Texas Instruments) 的C编译和连接器; * 摩信科技的应用程序下载器。 MCT-BMCL * 提供1~3维空间连续轨迹的运动插补和控制函数库。 MCT-WMOCL 提供基于网络技术和 Windows 的开发平台。 深圳市摩信科技有限公司 Shenzhen Motion Control Technology Co.,Ltd 杨先生 张先生 地址(Address):中国,广东,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虚拟大学园A510 邮政编码(ZIP):518057 手机(Mobile):86-13510710713 电话(Telephone):86-755-26712039 / 26712011 FAX:86-755-26712040 Email:Thudy@163.com http://www.motionc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