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怎么用PLC?

楼主(2004-05-09):
我想用PLC做一个小的控制系统。根据一些开关量输入信号和传感器信号来控制电磁阀的开闭。但是我对PLC一窍不通,大家给点建议。 1。开关量输入信号是不是就是有电,无电控制? 2。PLC接电磁阀怎么样接啊? 3。怎么计算点数呢?

网友A:
1。开关量不是有电,无电控制。是开,关位控制,当然了,接近开关是要直流电源的,所以一般模块要给他一个24伏特电源,有三线的,有两线的。 2。一般来说plc是不能直接接电磁阀线圈的,要通过中继的。如果直接接你要看好电磁阀线圈的电压等级,有的是220伏特的,有的是24伏特的,那你就要选不同型号的do模块。 3。8点的do模块就可以控制8个电磁阀线圈,但是电磁阀线圈数量可不等于电磁阀的数量,有的电磁阀是开关位双线圈的。

网友B(2004-06-24):
我也许可以帮你做啊!完全免费的。主要是我爱干这个。可以和我联系。 QQ:21457400 E-MAIL:ppiff@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