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与PC通过FX的编程口连接的通信格式!?

楼主(2004-05-09):
请教:FX与PC通过FX的编程口连接的通信格式!?

网友A:
编程协议并不公开,可以购买三菱的MX Component软件,它提供了一个很强大的Active X控件库,可配合VB VC编程

网友B:
论坛里的那个“上海理工大学”的他们公司开发了一个动态链接库,用VB调用编写三菱FX的通信程序简单实用,我用过,非常简单。不过现在还有一点就是不能读取32为的D数据

小心,小心

网友:
有Q系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