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所带电机的制动问题

楼主(2004-05-09):
请教各位老师: 我厂现有一台电缆包带设备,用变频器+三相异步电机(5.5KW)控制,运行时:绕包头转速达1000RPM、绕包头重量达17公斤、半径为0.25,现工艺要求:当按停车按钮时,绕包头能在0.3秒内由1000RPM下降到0RPM。请问用变频器+制动电阻能否实现,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肯定实现不了。用电磁抱闸吧。

网友B:
在300mS内完成以上制动的确实现不了。

楼主(2004-10-09):
我已试验,可以在1秒内实现,时间还可以更短(因为设置的减速时间为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