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有什么opc客户程序是带数据库连接的

楼主(2004-05-09):
小弟急需带数据库连接的opc服务程序,哪位大侠给指点一下,在下万分感激!!

网友A:
kepware 的OPC server 可直接访问数据库.

楼主:
但我要用的不是kepware的服务器,是一个无纸记录仪的,想找个可访问数据库的CLIENT程序,不知道有哪个比较好一点

网友B:
很方便的。 在kepware上下载一个DEMO。 其中的opc client 是免费的,再把抓下的数据存入数据库.

楼主:
数据是如何抓下来的呢

网友A:
opc客户端存取数据库数据是不依赖与OPC 的,和传统的数据库程序是一样的,有Sql,ojdbc ,ado等等几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