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什么时候增加减速机构?

楼主(2004-05-09):
除了在一些速度不合原因,我们知道还有在一些其他场合增加减速机构的设计。有没有什么经验公式?减速机构又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我是新手,我接触到的就是因为需要很低的速度,需要减速机构,因为电机在低速时候精确控制较难。

楼主:
好像不止这些。比如功率的匹配等,怎么确定减速比?

网友B:
如果电机的输出扭矩或者和负载的惯量不匹配,也同样需要增加减速机构

楼主:
有些过分简略。